请问动力电改发射电要做哪些改动呢?

楼主(2008-07-01):
请问动力锂电改发射电要做哪些改动呢?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看电池仓可否放下,然后再改.
不要用原来的粗线,用舵机线代替就可以了,记得不能搞错极性哦.

网友B:
不用加二极管吗?

网友C:
不需要加2极管.

楼主:
谢谢各位,改好了!不过没把线改动,直接拉线接个T插出来,很方便,很好用,
冰人,改线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不改的话有什么坏处!

网友D:
可能是减肥吧

网友A:
占地方,本来空间就小,放那么粗的线进去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