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了解SPEKTRUM 2.4GHz DX7i ?

楼主(2008-07-01):
请给个客观的评价,还有,这个牌子的控可以使用JR或者FUTABA的接收机和
舵机
吗,2.4G,7通道的控要用JR或者FUTABA的哪个型号的接收机

网友A:
1,好东西。实际上和jr没什么区别。
2,舵机都没问题的。
3,接收机不通用,但是jr实际上使用了spektrum的技术,因此jr接收机可以用。
4,缺点是接收机必须使用spektrum,jr,都不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想用平衡仪,需要占用控的几个通道。另外,哪里可以买到spektrum的2.4G七通油动版,商家请联系我,QQ657862061

网友C:
日本手可唔可以改美国手

网友D:
回复 网友E:
JR 就是用的 spektrum 2.4g 的技术,这在 JR x9303遥控器的面板上就标出来了。
spektrum 6 通接收机不算贵,50刀。

网友D: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4408&page=1#pid3080043

网友F:
我也很想知道,谢谢,请客观评价

网友G:
LZ 指的是应该是 DX7 吧 (没有DX7i 这个型号).
买了Spektrum 的控, 就只能用Spektrum 的接收机 (由于JR 2.4G 用的是Spektrum 的技术, JR的接收也通用) .
我原先用JR9XII, 改用DX7后, 感觉并不比JR9XII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