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与其他JJ的对比

楼主(2008-07-01):
本人想上一架GL450的JJ,不知道GL450和其他450级的JJ 有什么优势和不好的地方.亚拓的除外(因为亚拓的感觉太贵了手头紧) 请老鸟告诉我帮忙指点一下!还有那个牌子的450级的JJ好点(亚拓除外)  谢谢了!

网友:
除了亚托就上WING咯

网友:
不要贪小便宜~一分钱一分货~还是亚拓好~我现在后悔莫及~

网友A:
如果你是新手,又觉得YT贵。建议上WING450。不是说GL不好,只是金属件太软了,特别是螺丝,稍微不注意就滑了

网友:
只认亚拓

网友B:
买飞机主要是要看配件的价格。GL啦,YT啦,WING啦,都还是不错的。你看看那款配件便宜啦。不炸机是不可能的。(放家里装饰有可能不炸)飞机的调试很关键,舵机、接收机、陀螺仪、遥控,都最好别太省钱,一分钱一分货。直升机是模型飞机里最复杂和最难飞的啦。玩直升机花的钱是固定翼的N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飞机主要是要看配件的价格。GL啦,YT啦,WING啦,都还是不错的。你看看那款配件便宜啦。不炸机是不可能的。(放家里装饰有可能不炸)飞机的调试很关键,舵机、接收机、陀螺仪、遥控,都最好别太省钱,一分钱一 ...

对啊!对啊!不过GL作为过渡练习机也是可以考虑的,技术上去了,再进多台亚托高配置的。我现在就是有这两台。消闲飞的就GL出马,飞动作的,就亚托出马。这两种机的零部件全通用,很方便维修。

网友C:
嘿嘿,还有看周边的人都飞什么,大家飞一样的机子,以后配件什么都比方便,我们这就多人飞GL

网友:
WING呀托不三的选择,没有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还有看周边的人都飞什么,大家飞一样的机子,以后配件什么都比方便,我们这就多人飞GL

所言极是!
调试,备件都方便!

网友:
随便买一个好了,炸到后来就变成副厂机了,买那一种牌子都一样的,只要把控买好一点,因为控不会炸的!

楼主:
呵呵 !学习了多谢各位了!我还是喜欢GL的准备入手GL450C+FT09 全套9通道天地飞控! 我还是个新手现在飞华的22E (着个机炸了我不少米)以后还要多多求教各位高手了!谢谢了!

网友:
呵呵,恭喜你,GL的机机还不错,多买一些主要的配件就没问题了,买副厂的配件就行了,一样用,又便宜,呵呵

网友:
呵呵,

亚拓固朗我都有,没觉得亚拓比GL好多少,有的地方GL比亚拓好

网友:
如果不飞什么3d啊什么的,只是和我一样飞飞悬停,航线,休闲玩的话,我认为gl可以了,入手450b+天九3个多月发觉还不错,配件也容易找,也便宜,适合钱不是很多的休闲玩家。动不动就亚托,我看是钱多啦,没地方花,装备再发烧,技术不行一样摔个惨!

网友:
玩直机的中,只玩悬停、航线的可能比玩3D的多吧,亚什么的机机也会炸,只是炸了以后那些推荐YT的是买原厂件保留正宗血统还是用材料很软的副厂件?

网友:
当然买副厂的

网友:
我飞一架E-SKY的BELT-CP,感觉特别好啊,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新手,又觉得YT贵。建议上WING450。不是说GL不好,只是金属件太软了,特别是螺丝,稍微不注意就滑了

我已经滑了9个丝了。。。。。。。

网友:
GL的450不错啊!

我是GL450的用户,如果不是自己的技术不够好,GL450是台好jj;7分调试,3分飞行,这是我的心得!!!欢迎交流。我现在在联系侧面悬停,航行偶尔玩玩,大家一起加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