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命

楼主(2008-07-01):
一般无刷外转子
电机
有没有固定的寿命或者其中的轴承有没有固定的寿命阿?
定期检查这是肯定的,有没有固定的保养更换周期之类的?
请各位大大么们不要吝啬你们的脑细胞阿,呵呵......

网友A:
这种高速轴承只要运转时稍有不平稳就该换了,真的出问题可能一个电机都要报废的

网友B:
寿命主要是轴承,听声音.

楼主:
楼上的好方法,不过一般人可能不能一下子听出来声音的正常与否,需要时间来累积经验,不过这真的是个好方法,不用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