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拉 单缸 风冷 柴油机】

楼主(2008-07-02):
考虑到柴油比汽油安全并且价格低廉,而且柴油机功率大,

所以,想用此机作为坦克动力,大家看合适不?

楼主:
就是价格还不知道。。

楼主:
还有单缸水冷柴油机,但体积和重量太大。

网友A:
做个拖拉机不错,要不太高了,那么大的功率,做出来绝对可以运用在实际当中去推土或者干别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拖拉机不错,要不太高了,那么大的功率,做出来绝对可以运用在实际当中去推土或者干别的什么。

输出功率3千瓦特是什么概念?能拉动500斤的重物不?

楼主:
谁知道还有更小更轻的柴油机可以买到吗?

网友:
价格是关键

网友:
柴油机太重了.功率重量比偏低.你做的是模型也不是用来打仗,安全性不是问题.
柴油机零件笨重,加工精度高,价格可能比较高.
1W=1N.m/s,一瓦的功率就等于1牛米每秒.3KW就是3000牛(除以9.81约是300kgf)的牵引力的情况下,能跑到1米/秒(3.6公里/小时)的速度.
还是用小汽油机吧,37CC的水冷机就能有3.5KW了,重量应该不到这个的五分之一.

网友:
柴油机就是闷劲大,越有负荷越来劲了,但是不是绝对的越多越能拉啊,那就违背科学了,只是针对汽油机来说,如果有足够空间柴油机还不错,但价格可能贵点,特别是做坦克有感觉,但是所有的发动机对于坦克来说,太复杂,制造投入太大,不适合业余以及米不多情况下YY

网友:
貌似有4马力的小柴油 体积很小的。
而且有配套的离合皮带轮

其实很简单的,只要买的到。
到农机路/市场看看吧

网友:
柴油机似乎需要一个惯性飞轮,那样的话震动会很大,而且重量更大。

网友:
这个做个拖拉机差不多,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