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8-07-02):
第一次接触固定翼用KT自己做了一架微风 ,不打算做3D飞行的话副翼就不用安装
舵机
了吧?只要安装升降和方向舵可以吗?

网友A:
我也是新手
可是我觉得还是装吧 转弯好转

网友B:
最好还是有副翼,有副翼的话控制平衡很方便,

楼主:
好的 那我还是装吧 谢谢了 !

网友C:
如果上反角足够大,可以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