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s电显误差正常吗?

楼主(2008-07-02):
新进的6S电显 我用数字表测过3片都是4.20V ,插上电显第一片显示4.16V 第二片显示4.20 第三片显示 4.21V 。 这样的误差算正常吗?如果正常我觉得这种产品生产出来就没什么意思

网友A:
太正常了,只是让你了解你的电池飞行下来的大致电量就足够了,这东西想太准没门!

网友B:
只能说这种电显的精度太差,比较失败。

网友C:
很早就发现了这种电显的精度不好,不过用它也就是判断下电池是不是已经飞过了,这样看也足够了

网友D:
想拿20块的电显替代万用表是不可能的

网友E:
个人觉得,几十元的电显精度能做到20mv以内,就已经很不错了。一般几十元的万用表就算是0.5%的精度测量4V最大也有20mv误差,电显就是个使用方便。
如果能做到10mv最好,技术上和器件上就要提高了。

网友F:
楼上几位说得都对,这个玩意只是用来看个大概,防止过放的。

网友G:
看个大概就ok了

网友H:
电压差这么大不正常,电芯厂正常配对电压相差在0.01V以内.就不知道是你的电显精度不够还是其它有问题,可以用精度较高的充电器对电池充电后再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