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 请大家推荐几款小型机床 并给点经验和建议 谢谢

楼主(2008-07-02):
我看上上海西马特的车钻铣一体机 7000多点 不知道这机器怎样 能给点建议么

朋友说最好买一台铣床 再买一台车床 这样床子的专用性发挥的比较好

西马特的东西比较贵 我看了金丰 和 扬州华飞的床子 可是貌似都比较大 而且没有报价

用铣床主要加工不锈钢零件,工件大小至少在300平方毫米最大不会超过500平方毫米 厚度在50毫米范围内的板材

车钻的用处不是很大 但是还是打算一起购入

朋友说小型铣床也可以加工 只是进刀量小一点,有时间慢慢磨

介于这种工作要求,希望大家推荐几款,并告诉我价格,谢谢谢谢......

楼主:
郁闷 咋没人内??

网友A:
最好别买床   附件需要的很多 会把你买崩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买床   附件需要的很多 会把你买崩溃的

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楼主:
如果有个强力雕刻机可以铣东西的话 我就不买床了 同志们

介绍个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上上海西马特的车钻铣一体机 7000多点 不知道这机器怎样 能给点建议么

朋友说最好买一台铣床 再买一台车床 这样床子的专用性发挥的比较好

西马特的东西比较贵 我看了金丰 和 扬州华飞的床子 可是貌似 ...

你的要求是:
用铣床主要加工不锈钢零件,工件大小至少在300平方毫米最大不会超过500平方毫米 厚度在50毫米范围内的板材bbs.5imx.com+r:_"l$\7X

500平方毫米也就是23mm见方,这么小的零件,选一个最小型的工具机就行了,不必买贵的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要求是:
用铣床主要加工不锈钢零件,工件大小至少在300平方毫米最大不会超过500平方毫米 厚度在50毫米范围内的板材bbs.5imx.com+r:_"l$\7X

500平方毫米也就是23mm见方,这么小的零件,选一个最小 ...

7500的这个组合式机床 最大工件加工长度 是400毫米  我不知道 这个最大工件长度400毫米是不是意味着 能加工500平方毫米的板材,按我的理解是不行

我是新手 没接触过机床 希望大家多给点建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西马特C2

主要铣床 C2是车啊

网友:
进来长见识了,留个脚印

网友D:
家用的车床加工不锈钢还是可以的。但是铣床加工不锈钢上面推荐的都不行的。楼主会累死的。要不就会把机器从楼上扔掉。长期加工不锈钢只有选择工业的小型机,其它的没得选!!!
我就是过来人知道怎么回事。不要随意误导回复会害
楼主的

网友E:
工业用的钻铣7025足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有想法

引用 网友E:
工业用的钻7025足以满足你的要求!

我也有一台铣床就是大了点还要380的电,有了我四个平米,安电表花了不少米床是二手破产企业出来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的车床加工不锈钢还是可以的。但是铣床加工不锈钢上面推荐的都不行的。楼主会累死的。要不就会把机器从楼上扔掉。长期加工不锈钢只有选择工业的小型机,其它的没得选!!!
我就是过来人知道怎么回事。不要 ...

哦了 谢谢你的回复,有啥样儿的铣床可以呢 别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业用的钻铣7025足以满足你的要求!

有照片 或者具体数据和价格可以参考么  或者来个链接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的车床加工不锈钢还是可以的。但是铣床加工不锈钢上面推荐的都不行的。楼主会累死的。要不就会把机器从楼上扔掉。长期加工不锈钢只有选择工业的小型机,其它的没得选!!!
我就是过来人知道怎么回事。不要 ...

其实 只要能铣动就行 进刀量小点没关系 我又不是用来批量生产东西,关键是精度 和耐用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 只要能铣动就行 进刀量小点没关系 我又不是用来批量生产东西,关键是精度 和耐用性

那么你就选择加厚或者加重方立柱的立铣。重量决定加工量。精度都是可以调整的,只要是精密机床都可以做到的,至于耐用只要平时仔细保养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还有就是一份价格一分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你就选择加厚或者加重方立柱的立铣。重量决定加工量。精度都是可以调整的,只要是精密机床都可以做到的,至于耐用只要平时仔细保养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还有就是一份价格一分质量

谢谢 风起云飞扬

我不打算买个100多公斤重的 50-80公斤 即可  这样的铣床加工不锈钢件应该没啥大问题吧

还有就是 家里没地方固定 靠床自重来维持工作的稳定不会有啥危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风起云飞扬

我不打算买个100多公斤重的 50-80公斤 即可  这样的铣床加工不锈钢件应该没啥大问题吧

还有就是 家里没地方固定 靠床自重来维持工作的稳定不会有啥危险吧

几十KG的钻铣只能是西马特X2,用来铣铜铝还行,铣钢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用的车床加工不锈钢还是可以的。但是铣床加工不锈钢上面推荐的都不行的。楼主会累死的。要不就会把机器从楼上扔掉。长期加工不锈钢只有选择工业的小型机,其它的没得选!!!
我就是过来人知道怎么回事。不要 ...

有道理、但大家也别老是考虑加工不锈钢。

网友F:
我的D210V和V25想出,家
里是不给再玩.请问大家怎样发新贴和图片?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风起云飞扬

我不打算买个100多公斤重的 50-80公斤 即可  这样的铣床加工不锈钢件应该没啥大问题吧

还有就是 家里没地方固定 靠床自重来维持工作的稳定不会有啥危险吧

100多KG的都轻!!!何况50-80KG的。没有底脚的稳固。加工就不会有什么精度!!还有就会像癫痫病一样除了房子不动那里都会乱动的。这种份量的铣床只有加工软金属--其它的没法干。或者可以这么说--50-80KG的“铣床”其实就是小型的钻眼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多KG的都轻!!!何况50-80KG的。没有底脚的稳固。加工就不会有什么精度!!还有就会像癫痫病一样除了房子不动那里都会乱动的。这种份量的铣床只有加工软金属--其它的没法干。或者可以这么说--50-80KG ...

谢谢 我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D210V和V25想出,家
里是不给再玩.请问大家怎样发新贴和图片?谢谢.

什么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