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02):
各位,我用三个万能充接成一个11.1v的
充电器
但没有对应充电接口,不知道如何对应
电池
的接口进行充电,请教大虾了。

网友A:
电池接口怎样用万用表量下不就知道了?另一方面,如果不知道电池的接口是怎么回事,还把三个充电器串一块充锂电,充不进电事小,弄个过充烧起来,值得么?
取决于你的充电器的设计,不是简单的串联就行的。

网友B:
正级单独接在每块电的正级上,负级直接整在一起接最后一块电的负级就OK,电路自己画出来一想就明白了。

网友C:
熊的思维??????哈哈哈

网友D:
还是买成品的吧,瞎折腾只会更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