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大家别用浆保护器的"O"型圈!! 都改为用橡皮为好 ...
强烈大家别用浆保护器的"O"型圈!! 都改为用橡皮为好

楼主(2008-07-02):
已经很多次了,在劣质的O型圈下射浆,归根到底是国内O型圈质量极差,经不起耐久飞行,断的部位质量明显残次!!
希望大家都改用两根普通的橡皮,然后扭一下,对圈圈住, 这样在4跟橡皮的保护下,我们才能安全飞行

网友A:
橡皮筋也要选好的才行..

网友B:
早就不用那东西了。放那自己就断了。还没飞呢。这要是在空中。。。。。。

网友C:
请问
两根普通的橡皮 怎么圈圈啊。
可以给个图不

网友D:
可能是你买的Q圈质量不好吧,我用了很久了,没什么问题。有一点要注意,不飞的时候要把O圈卸下来,这样寿命可以延长很多。

网友E:
国外的很好用吗? 我建议不飞的时候把O圈取下 可以延长使用

网友F:
先把桨轴套的所有锋边打磨圆滑再说;

网友G:
我的重来没有断过O型圈,我还是在我们机修车间拿的做油封用的O圈,要买硅胶的那种才是正道。

网友H:
俺用的是进口高温氟圈,200度以内高温高压环境下使用的。

网友I:
用最小号的扎带

网友J:
扎带貌似没有弹性,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K:
原帖由
yanching
于 2008-7-2 20:44 发表
用最小号的扎带
是的,我们早不用O型圈了,都是用扎带的,一根扎带用上几个月都没问题。

网友L:
真是五花八门 学习了。

网友M:
我还是用O圈!但是我再套上之后还会用一个小橡皮筋勒住~非常保险~

网友N:
最好把浆跟皮筋接触的地方打磨一下啊!我皮筋曾经被浆割断了N次!切记!切记!!!!
最好把浆跟皮筋接触的地方打磨一下啊!我皮筋曾经被浆割断了N次!切记!切记!!!!

网友O:
扎带也是有弹性的! 也能起到O圈效果,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P:
我用自行车内胎.便宜好用.

网友Q:
大家的做法五花八门的..呵呵...........

网友R:
装桨前先用力拉几下 看看有没瑕疵 有的话就别用了 有时候有问题 拉的时候就可以暴漏出来了

网友:
哈哈~~真是五花八门啊~~~
我用O圈~~就像楼上一哥们讲的~~不飞的时候要把桨取下来~~~不过皮筋也很不错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I:
用最小号的扎带

扎带怎么使用的?画个示意图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S:

扎带怎么使用的?画个示意图看看......

扎带有一定自由度的。用了就知道了。若扎带粗了,可能保护不了桨,但肯定能保护电机轴。还有就是桨不平容易调。
最重要一点:空中射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

网友T:
用小号的biyuntao“O”,包你爽YY!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用小号的biyuntao“O”,包你爽YY!

哎..............

网友:
嘿嘿。小号的有多小?

网友:
看你想起到什么作用

仅仅是把浆帮牢,用O型圈、扎带是不错的,但是它起不到保护螺旋桨的作用。受力时脱不掉,太硬了。
我用的是小的橡皮圈,1X1的像筋,圈的直径15mm左右。买的时候要一袋一起买。便宜得很。当然我用在小的F3A上,没有用在很大的马达上。没有飞过浆,几次起作用,保护了螺旋桨——受撞击力以后浆脱离保护器。

网友:
橡皮筋可以了,几毛钱一把

网友:
了解!这就照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重来没有断过O型圈,我还是在我们机修车间拿的做油封用的O圈,要买硅胶的那种才是正道。

正解
一般硅橡胶的O形圈是红色的,弹性很好,在250摄氏度以下可使用几年

网友:
我用热缩管把浆保护器的螺丝套住,这样圈的寿命会增加

网友:
o圈不飞的时候要取下,否则很容易疲劳和老化。

网友:
用合金弹头啊  我就是用这个  以前用o圈 高转速不行

网友U:
我用医用输液胶管,剪成O型圈,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用医用输液胶管,剪成O型圈,非常好用

也不错 便宜量足

网友:
O圈是不好,绑几天就有裂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扎带有一定自由度的。用了就知道了。若扎带粗了,可能保护不了桨,但肯定能保护电机轴。还有就是桨不平容易调。
最重要一点:空中射桨的可能性微乎其 ...

后面用橡皮筋试了下 效果不错。 但是轴比较长的前提下  感觉永远都不会掉出来

网友:
早不用保护器了,都用桨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