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论坛上无线电高手的时刻来了?

楼主(2008-07-02):
朋友的电路板,中间那个黑色芯片坏了,上面就写着DR 0509 ,好像不是型号,有一圈人都没办法,请教论坛高手如何修理

网友:
这个积层没法修的 只能换  那个就是型号  这个东西一个好象就几快钱

网友A:
这个板子是干啥用的??

电筒??

貌似跟无线无关。

网友:
16脚,没准就是coms的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是干啥用的??

电筒??

貌似跟无线无关。

出来那2根黑线连接到一个电动机,这个电路是控制电动机动作的

网友:
估计是个“门”电路元件。

网友B:
就这样能给出啥答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能给出啥答案啊

请问你还要需要提供什么呢?

网友C:
芯片上只有“DR 0509 ”吗?
应该不会吧

不能修,只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上只有“DR 0509 ”吗?
应该不会吧

不能修,只能换

换哪种,电子市场也找不到。

网友:
首先得知道这个电路是干啥用的,然后才能确定是哪种型号.

网友:
焊下来,用相机正反面都来个特写照,贴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
上面应该还有字的,不会就只有DR0509。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哪种,电子市场也找不到。

当然是换同型号的芯片或其替代品!
前提是你要知道次芯片的型号!
要不谁也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