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的电池连接线发烫

楼主(2008-07-02):
我的lama
电池
用了差不多40几个充次了,现在飞完一次后,电池连接四合一的线烫得很,也没前以飞得久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快挂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是JST插头的问题~插头接触不好的话会引起发热,发热传导到电线上。
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一定要早点解决,不然很有可能空中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