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的动力问题

楼主(2008-07-02):
我想做一个J-8飞机但没有函道
发动机
,我想用2212
电机
KV1400+9050浆+11。1V电压+30A电调,放在机腹中 不知道推力有多大。请各位大虾指导。飞机估计有 600G 谢谢

网友A:
9050桨,放机腹中,难以想象这个飞机得多大啊!

网友B:
用电吹风的风扇行吗

网友C:
直接放弃涵道好了,飞机在天上,看不清楚螺旋桨还是涵道的。
机腹能放下9050桨的J8,估计不是600克而是6000克级别了。
另外楼上的……电吹风的风扇好像一般是离心式的,没用。而电脑风扇的强度又不足以支撑足够的推力。

网友D: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