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间断练习的效果最好

楼主(2008-07-02):
以前天天飞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进步,最近因为梅雨天气所以有快两个星期没飞了,今天出来飞,感觉非常顺手.可能还是间断这样练习效果好吧.

网友:
还在模拟器中~~~~~

网友:
中间没少连模拟吧,嘿嘿!

网友:
偶尔间断确实好

网友:
是吗?不是吗?是吗?不是吗?……诶,我只是跟你研究一下而已,何必当真呢???!!!

网友:
唉..我天天飞三块电池,昨天下午终于了第一次机..原因是飞得太远太高了..看不清楚飞机的姿态,炸了横轴,主轴,大桨.尾管.和其他的小东西,还好电子配件没问题..

网友A:
模拟器和真机交错练习才有效率,光飞模拟器或者光飞真机效率都比较低,最好的就是先通过模拟器练习条件反射,再通过真机练习发现模拟器里面还没练到的地方,然后再用模拟器来针对性练习,练好了最后再上真机来检验,这样一个循环我认为是最有效率的练习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和真机交错练习才有效率,光飞模拟器或者光飞真机效率都比较低,最好的就是先通过模拟器练习条件反射,再通过真机练习发现模拟器里面还没练到的地方,然后再用模拟器来针对性练习,练好了最后再上真机来检 ...

致理名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和真机交错练习才有效率,光飞模拟器或者光飞真机效率都比较低,最好的就是先通过模拟器练习条件反射,再通过真机练习发现模拟器里面还没练到的地方,然后再用模拟器来针对性练习,练好了最后再上真机来检 ...

同意,现在北京的天热,500一个起落下来要凉将近10分钟左右,我现在早上抱个笔记本放车里,飞一个起落,趁凉飞机电机的时间,正好飞一个起落模拟器,我发现这样真机模拟器轮流反复练一个动作效率很高啊。

网友B:
在模拟器里针对某一个练习动作,运动轨迹要清晰,姿态优美,给人有一种轻快,愉悦的感觉,在100%不炸机的情况下再上真机。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

3级左右的  风    对练习效果有影响吗?

网友:
真机和模拟交替最好。。。

网友:
不断巩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模拟器里针对某一个练习动作,运动轨迹要清晰,姿态优美,给人有一种轻快,愉悦的感觉,在100%不炸机的情况下再上真机。

严重同意!尽量不用真机飞那些在模拟器中不能熟练做出的动作。

网友:
控不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