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x6了.精度我的表上还可以(我的便宜数字表).一样的是1.2v以下的电池不能识别.

楼主(2008-07-02):
想咨询下x6的用户.锂电池是先接上充电器再接开关电源.还是先接开关电源再接电池.

网友:
偶也想知道

网友:
不错的充电嚣

我买了两个X6,使用中。。。1.2V的电池我没有充过,其它电池充电效果不错。
要先接电源,等X6自检完成后,出现了没有电池的提示,再接电池。

网友:
是的 X6不识别1.2V以下的单节电池,因为X6在检测方式上和其他充电器不一样,对于这样的电池可以这样:用普通充电器或其他电源充电几分钟后充电,或并联电压高于1.2V的电池X6会正常识别,充电几分钟后取下再充电

网友:
一点要先接开关电源,把充电器点亮。
如果先接电池,不接反没事,假如正好把电池接反了,这时候充电器没工作,反接保护不起作用,一开电源,就会烧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咨询下x6的用户.锂电池是先接上充电器再接开关电源.还是先接开关电源再接电池.

正确的使用方法是:先开充电器,等充电器自检完成后再接电池,假如在电池接反的情况下通电,防接反电路在充电器自检未完成,接反保护不会工作,这样会烧坏充电器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几位.呵呵.1.2v的问题我也清楚.呵呵.哪天跑到电脑城用视波仪看看电压和我的表差多少.反正充电器测出的电压基本和我的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