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2的接线(原来看走了眼,在置顶的帖子有了,封帖)

楼主(2008-07-02):
把四年前买的雷鸟2代从箱底找出来练了,不过当时因为把接收机给拆到其他地方去用了,现在忘记了原来的接线。请兄弟帮一下忙。谢谢。

我自己定义了红①黄②蓝③绿④灰⑤白⑥,请大家帮忙对应一下,还有就是混控等插头的白线向接收晶体还是远离晶体。呵呵,如果有图就更好啦。谢谢大家。

网友:
晕哦,最好拆之前拍张照片什么的,这样到时候就不怕不怕啦

网友:
没看到图?

网友A:
可以看电路板背面,六个通道连一起的那就是地线,将黑线放在这一边,对面自然是白线(信号),中间是+5V,从上向下数第三个是插电调的油门通道,如果不对,就肯定是从下向上数第三个,油门通道试出来别的通道自然就清楚了,一般来说,信号和地线插反了不会出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电路板背面,六个通道连一起的那就是地线,将黑线放在这一边,对面自然是白线(信号),中间是+5V,从上向下数第三个是插电调的油门通道,如果不对,就肯定是从下向上数第三个,油门通道试出来别的通道自 ...

怕就是怕插反了会烧设备。呵呵,这个接收不是标准接口的,从下往上数第二个就是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