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无刷能上多少?

楼主(2008-07-02):
刚刚动手用轻木做的,长是50CM,宽是16CM,

想用这个小无刷,能上30到40吗??

网友:
最好用2845以上级别的电机

网友:
这个用28以上的电机

网友A:
为了证明你的船比别人的船牛!  请用B3660以上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证明你的船比别人的船牛!  请用B3660以上的电机!

3660以上的电机? 那就只有3674的 或者B45 的~~~~~

网友:
30-40,肯定能上

网友:
楼上有位>神`````说的不错``
你的船配个B45上去~~破百有望  破 船更加不在话下

网友:
上30-40没问题

网友:
3S  2200MAH 20C电池 用30(不太保险)到40A电调 考虑29到31的桨
如果是虾的话到30~40问题不大 但这个船型的话会稍慢一些  从节约成本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配法性价比还是不错的.玩的很舒服.

想要跑更快,砸进去的米可是速度的平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