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飞到什么样子才算坏了!

楼主(2008-07-03):
我同时购买的2块
电池
一块飞到4分钟就会电调保护 突然断电一下 下来电压还有11.9V
另外一块 可以飞到11.X下来无任何问题
使用次数完全一样 也没鼓 请问怎么判别怎么样的电池才算坏了呢! 鼓了肯定知道是坏了 没鼓的话呢?

网友A:
有可能是插头接触不良,也可能是电池放电率不够。

网友B:
如果是T 插的话,建议,换电池上的T插试试,因为不是一个厂家的T插,很有可能接触不好.
电池一般使用到,飞个3-5分种就放不出电来的话,可以说这个电池基本差不多寿命到了.

网友C:
电池用了多少次,电调的保护电压是多少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