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要個V BAR或者CSM控制器~

楼主(2008-07-03):
http://www.vstabi.de/

有誰知道國內哪裏有得賣嗎?

想把那個600改成無副翼的,沒有V BAR的話,有個CSM的陀螺儀混控器也好~

网友A: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大陆没有卖的,要买就只能去别的地方

楼主:
有沒有香港的朋友告訴我那裏有沒有得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那是用來代替平衡翼的~

我本人很討厭平衡翼~所以想改成無平衡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用來代替平衡翼的~

我本人很討厭平衡翼~所以想改成無平衡翼的~

V BAR我用过

不过如果你真要玩的话
我可以建议你买两颗GY401,然後加上一个MKS的CCPM混控器,这样就可以了

把两个GY401的感度线用Y型线接在一起,用一个频道控制即可

V BAR~很贵,但是功能强!

我用两个401测试过无平衡杆系统,OK没问题的!

网友B:
V-BAR和两个401自己DIY的完全不同,而且可以调整的东西也多。但是V-BAR好象用在LOGO以外的机器上表现一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BAR和两个401自己DIY的完全不同,而且可以调整的东西也多。但是V-BAR好象用在LOGO以外的机器上表现一般

的确不同
但是我测试过两个401感觉也不错
这是便宜的作法提供给你

当然如果你粮米足~直上VBAR是最好的

我之前把VBAR搭配在亚拓600N上
只要注意感应器的避震要做好
性能是很棒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的确不同
但是我测试过两个401感觉也不错
这是便宜的作法提供给你

当然如果你粮米足~直上VBAR是最好的

我之前把VBAR搭配在亚拓600N上
只要注意感应器的避震要做好
性能是很棒的!

請問大大,401是AVCS下工作嗎,有興趣一試在我的小暴龍,已弄來了CCPM混控,請Chance大大指點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401是AVCS下工作嗎,有興趣一試在我的小暴龍,已弄來了CCPM混控,請Chance大大指點一下。

對了,AVCS環境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不同
但是我测试过两个401感觉也不错
这是便宜的作法提供给你

当然如果你粮米足~直上VBAR是最好的

我之前把VBAR搭配在亚拓600N上
只要注意感应器的避震要做好
性能是很棒的!

你的V-BAR在哪裏買的?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V BAR我用过

不过如果你真要玩的话
我可以建议你买两颗GY401,然後加上一个MKS的CCPM混控器,这样就可以了

把两个GY401的感度线用Y型线接在一起,用一个频道控制即可

V BAR~很贵,但是功能强 ...

能發個帖告訴我一下具體怎樣搞嗎?

我這人不怎麽飛,單單喜歡把硬件搞得完美~

還有,這樣搞的話,性能有什么分別呢?

网友:
如果沒記錯那個V BAR的價錢比一台600NSP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對了,AVCS環境下工作

謝謝chance_rc的提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的确不同
但是我测试过两个401感觉也不错
这是便宜的作法提供给你

当然如果你粮米足~直上VBAR是最好的

我之前把VBAR搭配在亚拓600N上
只要注意感应器的避震要做好
性能是很棒的!

你说的用401来改的方式之前我们就有实验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行。

无副翼系统要调到直升飞机有副翼的感觉又有无副翼的特性,还是需要专门的无副翼电子系统来实现。

用401是可以做到无副翼系统,他只能对悬停的抗风有帮助,但是对飞行动作上就起不了作用。只有专门的无副翼系统对飞行动作有帮助。

当然,有人会说手指好就什么动作就好,如果这个理论能100%对的话,那请他不要用401级别以上的为舵机,用以前老的机械陀螺来飞个3D来看看。

另外 vbar和csm两套系统我们都有实验过,得出的结论是csm的系统会比vbar的系统优越,道理很简单,csm上的修正灵敏度会比vbar系统的强很多,也就是说vbar系统上的陀螺没有csm的陀螺抓的好和抓的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用401来改的方式之前我们就有实验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行。

无副翼系统要调到直升飞机有副翼的感觉又有无副翼的特性,还是需要专门的无副翼电子系统来实现。

用401是可以做到无副翼系统, ...

一分钱一分货~
我用两个401无非是想省钱
也让我达到真正无平衡翼(那玩意儿应该不叫副翼)的飞行

不晓得你实验过後的结论在哪里

我实验了两个月之後
所发现到的就是
升降舵轴(PITCH轴)与副翼轴(ROLL轴)的陀螺仪感度必须不同
之前因为频道不足,改用一条Y型线串联两颗陀螺仪的感度线
结果出现一个现象:

当副翼轴稳定时,升降舵轴感度不足,高速飞行容易抬头
当升降舵轴调整至稳定时高速飞行不抬头时,悬停时副翼轴抖个不停(追踪)

之後我把两个陀螺仪的感度分开独立调整
升降舵轴约24%、副翼轴约15%
这就解决了稳定性的问题

使用401虽然只能调整感度
但总比用VBAR出门还要带电脑来的方便(但VBAR真的很棒,如果我有钱我就买蓝芽模组,可以用我的PDA手机做调整)

401实验的结果是可行的

其实在401之前,我用过FUTABA的GYA 350飞机用陀螺仪做过实验,答案也是可行,但翻滚的角速度并不完美
因为GYA350可行,我想减少陀螺仪的体积
又弄了一颗GYA352双轴陀螺仪
效果跟两颗GYA350是相同的

缺点是~用两颗陀螺仪的方式只能用在传统倾斜盘的直升机上
例如翼手龙、HIROBO 传统倾斜盘版本身上

如果要用在ECCPM倾斜盘
就要使用混控器,例如CSM的CYCLOCK或者MKS的混控器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对了,CSM的无平衡杆系统,用的是两个SL720顶级陀螺仪,其实概念跟我用两个401是相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
我用两个401无非是想省钱
也让我达到真正无平衡翼(那玩意儿应该不叫副翼)的飞行

不晓得你实验过後的结论在哪里

我实验了两个月之後
所发现到的就是
升降舵轴(PITCH轴)与副翼 ...

720里面的软件调整完全不一样的。你没用过,你用过就知道不同了。401代替无副翼在国外玩家里面早就被否定的了。不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720里面的软件调整完全不一样的。你没用过,你用过就知道不同了。401代替无副翼在国外玩家里面早就被否定的了。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研究過SL720

這是一款相當棒的陀螺儀
軟體的控制調整也很細膩

我只能說401堪用~可以飛

但是太高速飛行的話~401會抬頭

這就跟高速倒退轉彎時尾巴會甩尾同意思
這是401的缺點

如果401真的完美,那其他也就別賣了

楼主:
呵呵,多謝各位的信息~
對我這個連對頭都會摔的人來說,401甚至730足矣~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