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小卡盘怎么夹大工件

楼主(2008-07-03):
用CJM250(130卡盘)夹180的料,要在中间加工60的孔。

大家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
多长?很短可以用反夹,否则没戏

网友A:
用拨盘和鸡心夹进行双顶尖夹装

网友:
我说一个:

先上铣床,把60内孔铣好,再用正爪夹内圆孔.再车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拨盘和鸡心夹进行双顶尖夹装

不太明白,请再详细说明一下,厚度只有30,要在中心车出直径60的孔

网友:
用钻打个孔,用个辅助的轴前端带螺纹,把工件加紧在轴上。然后卡盘夹在轴上,先车出一个小台阶,然后把附加的轴撤掉,卡盘夹在台阶上就可以车了.起先的这个台阶,原本就是要车出来的最好,要是最后不需要再车掉.我用这方法用80mm的卡盘,车过一个安装100mm卡盘的法兰盘,最初的直径是110mm的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请再详细说明一下,厚度只有30,要在中心车出直径60的孔

搞错了,我以为你要车外圆

网友:
。。。。。。巨简单的一个问题被搞得这么复杂

LZ的车床没配花盘吗?

网友:
用个14-18的钻头将你的180*30的工件中心钻个孔.插上14-18的螺丝杆紧好.先车外圆. 再车一个130卡盘能夹住的小台. 再夹住这个小台,车内孔.  车好内孔后 用130卡盘夹内孔 .把小台车去.  我都是这么车的.  你看看能否行.

网友B:
换上反抓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反抓就可以了。很简单!!!!

正解.
别说没反爪.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130的卡盘最大只能夹到130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130的卡盘最大只能夹到130MM

就用130的反爪!
大盘中间钻个8.5的底孔,
开个M10的牙。
10的螺栓一条,
夹紧在反爪上。
180盘旋入,
三个反爪面,
与盘面亲密接触,
触面事前去锈去油。
靠平(外圆跳动要求高的先校好),
在缝隙间涂502后推拖板压紧至固化。
最后开最低速干活,
干完后一撑爪扳,工件就能脱离。
秘诀已经叫兽完毕,
再掏不了孔这是需要磨练的事情了。
利用现代提供的粘贴材料,
很多活不必要附件齐全才能上床,
况且偶然才做一两个的不用求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两个盘一齐转不怕电机过载、主轴受损?

网友F:
如果你胆子大 可以直接用顶尖把工件顶死在卡盘抓上 不必非得用卡盘夹住 直接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盘一齐转不怕电机过载、主轴受损?

盘是指楼主夹不了的那个盘:中间攻牙+螺杆+反爪的平面+502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胆子大 可以直接用顶尖把工件顶死在卡盘抓上 不必非得用卡盘夹住 直接顶上

顶过,要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用130的反爪!
大盘中间钻个8.5的底孔,
开个M10的牙。
10的螺栓一条,
夹紧在反爪上。
180盘旋入,
三个反爪面,
与盘面亲密接触,
触面事前去锈去油。
靠平(外圆跳动要求高的先校好),
在缝 ...

老大!我要车内孔啊!到要掉的时候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我要车内孔啊!到要掉的时候怎么办啊

知道你就是要车内孔!差不多穿时要细细点心

网友:
开始时尽量把孔圈扩大点
快断时刀不要碰着里芯边

网友C:
大圆盘毛重约6公斤,如想安全系数高些,多涂几次,多加些胶水在周边,等待时间长一些,别急啊

网友C:
我这个小床子C0618就这样干过去180的大铁并,刚80的卡盘反爪,呵呵,开车速度要最低挡啊

楼主:
那车下来还得用电模修修?

网友C:
原帖由
我为车狂
于 2008-7-23 09:23 发表
那车下来还得用电模修修?
一次装夹可以同时加工三个位:外圆、端面、孔
前面已经说了:再掏不了孔这是需要磨练的事情了

网友G(2012-02-22):
现啥都要有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