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6S不用插主电流口的锂平衡充吗? 电流要2A-3A左右的

楼主(2008-07-03):
如题

楼主:
呵呵,这个好是好,就是要1千多米啊

楼主:
楼上能不能个介绍连接看看? 淘宝上没有找着嘛。

网友:
淘宝上有没有我就不清楚了,下面是简单的介绍

特色:
.选用玻钎双层板,低干扰对称设计.)_%E9G9K"F*I3n,r-i
2.六路专用高精度PWM控制充电IC实现完美的恒流-恒压-涓流控制过程.
3.完全独立的六路充电路,各路充电互不相干.bbs.5imx.com9f;{3[ Z9r)B.o-d
4.直接交流110~220V输入,内置桥接双路稳压电源,美国原装控制IC高效率低故障.
.场外充电只需购买个场外用升压器即可.
完善的保护电路,输入电压保护:过低(低于100V)过高(高于260V)电路均停止工作防止电路损坏.充电输出的过热保护,短路保护,不小心短路输出组也不会烧坏电路.%P0x5s8m!\ L:z
7.选料上乘所有IC均选用进口元件,主要的滤波电容选用日本的黑金刚电解电容,高频低内阻.充电电路选用贴片胆电容,超低内阻.
8.可以实现同时充2块3S的电池或者充1块6S的电池,也可以同时充3块2S的电池.方便易用.7B$b }&u6]7w
9.如果你对截止电压要求比较高那么她完全可以达到您的要求,截止电压精度可以控制在1-2毫伏

网友A:
回楼上 :  哪能买到? 价格多少? 有无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 :  哪能买到? 价格多少? 有无售后?

在淘宝上看到过.

网友:
我只看到过一个手的

楼主:
看上去是DIY产品

网友:
是深圳一个电子厂出的用起来不错

楼主:
860DS是串充+平衡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