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5cc摩托车的启动马达大概最大可以启动多少级的发 ...
请问125cc摩托车的启动马达大概最大可以启动多少级的发动机?

楼主(2008-07-03):
请问125cc摩托车的启动马达大概最大可以启动多少级的
发动机
?

网友A:
你应该问多大电瓶能启动摩托车的启动马达!!
哈哈哈哈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估计电源跟启动多大的发动机不是完全有关系吧?

网友B:
我觉得一般的发动机都没有问题,和压缩比有直接关系吧!

网友C(2008-08-21):
哈哈 我今天看到了这条 我就马上去了修摩托车的店里花了70块买了一个回家弄 果然厉害 ;力度转速比起什么的启动台都厉害多了啊

网友D:
用12V电瓶,基本上启动50cc以下船用汽油机都没问题,飞机的就没试过了```````

网友E:
启动100CC的汽油机很轻松,不过得用汽车电瓶.

网友(2008-10-14):
看是怎么个启动法! 在摩托车上是经常多次齿轮减速的, 所以启动125很轻松
直驱的话怕连26CC的都难搞动

网友F:
我怕180的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