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拉距问题

楼主(2008-07-03):
为什么我的
舵机
的拉距有些这么小,有些这么大啊。方向舵的拉距很大,不加长舵机的拉臂,就可以让方向舵正反转向都有大度角,但是我的副翼和升级翼按照同样的方法安装,怎么拉距这么小。舵机转到尽头了,舵面才摆动一点点角度。搞得要加大舵臂。
为什么有些人,不加大舵机的舵臂,舵面居然可以正反都能达到90度!怪哉。。。。。。。

网友A:
这个跟你的安装方法有关系,拉杆垂直舵面安装线的时候,效果是最好的。再就是可能你的拉杆刚性不够,副翼和升降舵的负载比较大,拉杆变形造成舵面偏转范围比较小。

楼主:
垂直了,刚性也很好,就是不行。只能加大舵机的臂长。但是方向舵又不会。奇怪。
另外,机翼怎么固定在机身上?可拆卸的。我用的是傻猫的练习机。

网友B:
机翼上用靠根部的孔;舵机上用靠外面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