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放电到多少V才算过放?

楼主(2008-07-03):
有的说3.3 有的说3.7 有权威的数据吗

网友:
应该是3.0v左右,不过大多数电量显示和电调好象3.6v就会报警或者保护。看到的中文资料说不要放到3.6以下

最权威的应该是wikipedia,如果没有被封的话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thium-ion_polymer_battery

摘录:

The voltage of a Li-poly cell varies from about 2.7 V (discharged) to about 4.23 V (fully charged), and Li-poly cells have to be protected from overcharge by limiting the applied voltage to no more than 4.235 V per cell used in a series combination. Overcharging a Li-poly battery will likely result in explosion and/or fire. During discharge on load, the load has to be removed as soon as the voltage drops below approximately 3.0 V per cell (used in a series combination), or else the battery will subsequently no longer accept a full charge and may experience problems holding voltage under load.

网友:
2.75V 一般很难掌握,3V吧一直这么用着重来没有大肚子过电池

网友:
3.7就不飞了。。。

网友:
3。7肯定不算过放。
至少可以把安全电压放在3.5。不低于3v一般不会有损害。3.5v以后压降的快。
还有 ,大功率状态和无负载状态的电压不一样的阿,要低一点。

网友:
你要是慢慢的放电,不过热,2.8v没问题啊,但是你能做到么?呵呵!!

网友:
底过3.7v飞机已经好没力了吧~~~

网友:
关键是在天上的时候电压肯定比落地以后测量的低很多.
如何得知带载时的最低电压不过放呢?

网友:
飞机上挂个万用表,呵呵。开玩笑!一般都空载测量到3.7v就可以了,这样保险一点,夏天比较容易过放!小心点好!

网友:
高功率聚合物锂电池出厂时设定放电电压额定值为3.0V

网友:
不低于额定电压3.0V,请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