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 亚拓 黑鹰 固朗的500级左右的电直哪个比较好?

楼主(2008-07-03):
泰世 亚拓 黑鹰 固朗的500级左右的电直哪个比较好?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最贵的那个最好!!

网友B:
泰世ep550最好

网友C:
1、泰世550是550级的,475才是500级的,不过现在大陆没货
2、黑鹰500是450加上了加长尾管大桨而已经,使360的桨

网友D:
550是好,不过卖的商家少啊
自然就~

网友E:
虽然我不喜欢亚托,但楼主说的这些飞机里面,亲身飞过,还是亚托500最好。

网友F:
千篇一律的结构,基本一样,就是体积有区别,再就看金属件的硬度质量了.

网友G:
泰世好...亚拓已经不是当年的亚拓了....

网友H:
YT500问题越来越多了.而且和450 600 700千编一律的设备,没新意,炸机成本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