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手掷起飞一般油门给手的感觉是怎样的才能扔出去

楼主(2008-07-03):
你们手掷起飞时 一般油门给多大 飞机给手的感觉是怎样的 才能扔出去起飞 要满推油门行吗 或者油门的拉力稍大于飞机重量 哪一个

网友A:
手感; 有点向前推的力 大概3分之2的油们吧

网友B:
推满油门,对称翼型kt机向上倾斜30度

网友C:
拉力大于飞机重量时顺势送出去,倾角45度

楼主:
好的 学习了 我一般是三分之二油门 然后轻推飞机30度角吧

网友D:
原帖由
飞I鹰
于 2008-7-4 15:15 发表
正解。

网友E:
我是自己先加油试试拉力能不能大于机身重量 够了就可用放手了

网友F:
宁可油门小点,扔出去的力量大一点,水平出去,微微向上.

网友G:
三分之二的油,感觉劲风拂面就丢,角度嘛多几次就掌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