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 亚拓 黑鹰 固朗的500级左右的电直哪个比较好?

楼主(2008-07-03):
泰世 亚拓 黑鹰 固朗的500级左右的电直哪个比较好?
哪个比较稳?
用来给GF送花的
想用
舵机
加碳纤棒做一个机械臂,伸出去的时候中心会变,不知用
陀螺仪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黑鹰500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500级别的电直,小很多,应该排除。亚拓500、固朗500我都拥有,泰世的电直没用过,不敢下结论。亚拓500的设计、用料和精度是固朗500无法相比的,个人推荐亚拓500。

网友B:
没玩过500。看下大家评论好升级!

网友C:
谋杀
绝对是谋杀GF:)

网友D:
绝对是谋杀

网友E:
550啦,同一楼的,550与亚拓,GL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F:
以上的机型,都是千篇一律的互相抄袭,一点新意也没有
研究一下SJM500吧,独立自主研发的,完全两样的机型

网友G:
我认为SJM500比较好,有创意

网友H:
最重要 好飞
作为消费者,最重要是产品 性价比高。
至於是 原创还是抄袭 嘛......

网友I:
LZ你先把飞机飞起来后再决定送花的事。估计到时候你就没这么浪漫的想法了。

网友J:
又一个谋杀事件。。。。。。

网友K:
不是吧
我看还是算了吧

网友L:
好象泰世没有500的机子啊!有550,这是一个经典之做!

网友M:
个人推荐亚拓500和泰世550,性能没的说.但绝对不适合搞这种浪漫,太危险了!!!!!!!!!

网友N:
500级送花!简直是谋杀啊!
恐怕花还没送到就先把某人送医院了~

网友D:
装个8000块的helicommand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O:
太有创意了,
等你买来机器试飞以后估计你这想法自然就没有了

网友P:
这个连做梦都不敢想,LZ很强,算你狠

网友Q:
想法不错 但是太...

网友:
绝对是谋杀GF骗保险金的!!!!

网友R:
我的550SE用的还是500MM的浆550MM的一直没敢用. 从人头上飞过已经很恐怖了特别是切风声.如果非要用500级别的送花建议先打120在旁边等着.

网友S:
哈哈,楼上各位真是!
送花一般都是电影里面才有的吧,眼睛不用看都飞的好好的。再高手也做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