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行程及舵机摇臂位置孔怎么选择?

楼主(2008-07-03):
总共四个
舵机
, 是用 十字的 还是一子的,还是半截一字的。 还是园的。
2 用舵机盘的哪个孔固定连杆???(越靠近外边行程越大)

网友A:
我个人意见,根据需要选择,孔越往外,舵脚孔越往里,行程越大。有点类似于大小齿轮的传动关系。至于:是用 十字的 还是一子的,还是半截一字的。 还是圆形的。这个我觉得要看应用在什么地方。不知是否理解正确,请专家给解。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B:
斜盘3个舵机用半截一字的,尾舵机我用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