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弥补先天不足-Lama V4舵机臂加长 V1.0

楼主(2008-07-03):
那天,我提了个问题,说我的LAMA V4前进迟钝,J6让我换輝勝9G舵機,不过我现在比较穷,没钱啊,学生一族,刚刚初一·····

于是动手DIY,在LAMA V4原来的舵机臂上都会有一个半孔,那个完整的孔是占用中的,所以我搞了点塑料板,粘在了上面,刚刚好····
不过唯一可惜的是,在拆链接杆的时候,采用了暴力拆机法,折了,哎~ 不过我采取了一些手段,还能用····

很简单的,前进效果暂时没测试呢,飞机的电池充电呢···

楼主:
顺便提一嘴,请问LAMA V4原装遥控器中的电池是能充电的吗?

网友:
我的LAMA也换了舵盘,机机是灵活了,但室外飞的时候动作大了容易打浆,要小心。
另:发射机原配电池不是充电电池。

楼主:
哦,谢谢了,楼上是第一个顶我的人,感谢····

不过Lama V4 要是给配充电电池就好了,请问,发射机上的右侧,有个电源孔,是充电用的吗?

网友:
老大````我没让你换辉胜9G啊```我只是说我换了````

引用原句`````我不知道哪句让你误解了```

"你的應該是V4·····V4無例外都會被剪掉的····所以只有一個孔·····

這也就是為什么我換了輝勝9G舵機的原因········

現在如果是這樣我也不知道該怎么辦了·······

你試找下別的原因·······或者找個完好的舵機臂········"

其实辉胜也不贵``二十多块``省一点就有的了`````就是大块了点```新手还是不要换``好麻烦```

不知道你这样改后有没灵活点了``````````???

楼主:
SORRY,误解了······

对了,我的Lama V4用辉胜9g舵机的话,用普通版就可以了吧,不用什么长线版吧?

我改了之后,今天飞了,嗯,动作灵活了甚多,不过由于打舵不甚,造成上桨打下桨····

然后我粘的东西脱落了,可能是我选材不对,用错了胶和塑料板·····

楼主:
对了,如果要换舵机,请问,是两个都换,还是光换一个?

网友:
1) 整调舵臂长度没用,因为调整前都会打桨
2) 原装控电不是充电电池。自己想想就知道因为差价太大
3) 插在电源口上充电可以但不是好主意,因为没有电压监测或计定时功能

楼主:
我也纳闷,为什么最近的前进相当不好使,好慢的说,以前很好使····

网友:
不推油门,打方向看看舵机行程两边是否对称。另外看看斜盘是否水平。

楼主:
眼睛不好使,看不出来,不过感觉是前进后退的舵机有点不如左右移动的舵机·····

网友:
真的差的比较多就换个辉盛上去吧。建议舵臂长度不变。其实据说esky的舵机不差的

楼主:
是不是双桨的问题呢?

网友:
双桨当然有很大影响啦。我前两天的回贴不是说过了么?要检查的第一件事就是双桨啊

楼主:
可是我没发现有双桨状况,我新换的桨飞也那效果,就是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前后的舵機行程怎樣??

靜止時打前后··舵機臂活動的范圍 有沒有 像左右的那個舵機那樣的范圍??

网友:
容易打桨

网友:
没有飞机玩,对LZ的事情解决不了,不过还是要顶的

网友:
哈,八颗充电电池比控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