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就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8-07-03):
160MM的夹头与他对应的车床是啥型号的?夹头与车床的型号间是啥联系的?

网友A:
是卡盘还是夹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chibi老大,就是跟车床主轴上装的那个三爪或者四爪的,我也不知道是叫夹头还是卡盘,,跟车床型号有啥联系没有?160MM直径的三爪最小可以配啥型号的车床?

网友C:
可以配CM615

网友D:
有醋配螃蟹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问题解决了有一半了,车床的后面的型号是按照他的最大回转直径定的是吧,比如C6132的最大回转直径是320MM对吧,那卡盘应该应该是多大的?大的可以大到多少,小的又可以小到多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