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了两个轴承座

楼主(2008-07-03):
想车一刀轴承座断面,但不好夹,花盘,四抓都没有,又没铣,

一发狠胶水上阵。:lol

调点牙粉,石膏也行,粘的更牢,:lol

干了,干快打个中心孔,:lol

非常稳当:lol

20分钟后,两个断面都搞定了:lol

网友:
三爪直接夹不是更好更安全吗.

网友:
强啊,用的什么胶水啊,车完后怎么分离

楼主:
这个三抓直接夹不到,而且车的这个面需要和它原来那个面平行,我底板都是车过一刀在粘的,
就用的502,调点牙粉啊,石膏什么的把周围全堆起来,车完了敲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楼主办法好~就是觉得有点不牢靠
附件齐全的话这个应该用花盘和弯板装夹

网友:
引老话一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这种方法不用搞很多附件,应急足用
低速加工

网友A:
没四抓,没花盘,这车床是个残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四抓,没花盘,这车床是个残废

话不能这么说,看用在谁的手上罢

网友(2009-08-14):
很危险,不能推广

网友:
严重违章 飞出来要命的 切勿模仿!!!
划线对顶车就好。劳神费力还这么危险

网友:
这个真的有点危险 不要推广  钻中心孔时转速低
了不行 高转速的话太危险了 也许你是接触的少
零件没卡好飞出来不是什么新鲜事 别说是用胶
水粘的了   这个居然也精华帖 想要菜鸟的命啊……

网友(2012-07-18):
加工个小立式滑台,像卧铣床那个样加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