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有一些疑惑的地方,请老鸟回答

楼主(2008-07-03):
关于电调的有一些疑惑的地方,请老鸟回答
1,我手上有两个早期的翼龙35A电调(有刷,380),这种电调能不能用于3S的锂电,我想原来的翼龙应
该是使用得8.4v的镍氢电池。还有他的截至电压是多少,如果用于原来的镍氢电池,保护电压我想应该在
5v左右,要是上到3S应该是12V左右,保护电压还是5V的话,应该很伤电池吧
2,关于无刷电调,我手上有40A70A两个无刷电调,都是新西达的,40A带有BEC,最大支持3S,也就是在
12v左右,最近我想购进一批磷酸铁锂电池,按照3s组装,充满电也就是10v左右,电压低了电调的承受能
力肯定没有问题,问题是BEC的截至电压这时候应该是多少呢
3,还是上面的40A电调,按照他的电压使用范围而言,其实4S的磷酸铁锂也应该是可以使用的,这个时候
的保护电压还是按照3S的锂电设计的,这样应该会造成4S的磷酸铁锂电池受伤吧

另外问一个很不常用到的问题,就是舵机的直接供电问题,我这个使用在反船上,不需要考虑动力电。需
要很多舵机供电电流应该很大。一般的接收机能共给的电流应该就是2A左右吧,我的肯定超过了,问题就
是怎样连接,怎样绕过接收机共给舵机电压,还能接收到信号,使用Y形线吗。这也状况我想应该和以前
的特别大的油机遇到的情况一样。

网友:
建议一次不要提超过两个问题

楼主:
5555,没人帮我吗

网友:
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问得太深奥了!
期待高手解决,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