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IM X9是否可以支持PCM制式的遥控器。

楼主(2008-07-03):
比如JR的9X II或者是futaba的12FG等高端PCM
遥控器
。
非常感谢!

网友A:
模拟器与控什么模式无关的。所有控几乎都有模拟器插口。信号是从那里传输的。是类似音频信号的模式。这种USB模拟器是让控与电脑向连,并可对应相应模拟器软件充当“狗”的功能。

楼主:
那也就是说,sim X9可以支持PCM的遥控器和PPM的遥控器,对吗?

网友B:
必须调到PPM状态下,才能识别...

楼主:
原帖由
超级坦克
于 2008-7-3 23:15 发表
必须调到PPM状态下,才能识别...
我终于弄清除了,也就是说一般高端的遥控器通常都有PPM和PCM可选的模式,只要调到PPM格式下,就可以使用Simx9模拟器了

网友C:
各品牌控ppm信号通用,但是PCM各品牌就不一样了,所以大部分模拟器支持PPM,是考虑模拟器的通用性。

网友D:
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