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换了新尾管,为什么起飞前会逆时针转?

楼主(2008-07-03):
炸机了,换了新尾管,为什么起飞前会逆时针转?

以前没这问题的..现在一起飞就向逆时针转一点才可以飞!!!主轴横轴都换新的了.

还有有时尾巴会左右抖一下.

450SE 65MG 401 9527 6ES....

网友:
转速高还会这样吗?

楼主:
不会噢..就是转速低的时候,!

准备飞起来的时候会向逆时针转一下再飞起来的.

网友:
可能皮带比较紧。

楼主:
皮带很松噢...本来很紧尾巴就会左右抖,现在是起飞前要逆时针转一下才飞的..

网友:
模拟器里也这样子的啊

网友A:
我的GL450C最近也是尾巴偶尔会象抽筋一样,左右抖一下,马上又恢复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谁来说说看!

楼主:
就是这样啊..请高手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GL450C最近也是尾巴偶尔会象抽筋一样,左右抖一下,马上又恢复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谁来说说看!

检查皮带有没有跳齿,尾驱动有没有滑丝,尾桨夹中联螺丝有没有滑

网友B:
你设成柔和启动...试试...

转速没达到时也会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设成柔和启动...试试...

转速没达到时也会这样的..

无双,我的机器现在就是柔和启动的,我想设置成快速启动,怎么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双,我的机器现在就是柔和启动的,我想设置成快速启动,怎么弄啊?

对着电调的设置说明设置呀...说明书上有啊...我设的是柔和启动.这样有时在调机误操时还来得急处理......上次肉丝拿着飞机,无意中碰到油门.....机机在手上转起来了..怪吓人的..

网友:
我感觉好像你的中立点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