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飞过P-51的模友进来下.谢谢!

楼主(2008-07-04):
今天把P-51武装起来了,起飞重量是510克.
配置如下:
2208KV1500
电机
桨7060
30A电调
3S 2200MA 15C 花牌
电池
辉盛9克X3
请飞过P-51的模友看下配置有啥问题?510克是不是太重?主要是害怕秒炸.谢谢!

楼主:
情况不妙~~
刚通电试了下拉力没问题,抓着翼尖用2/3油就能把飞机掉起来.
不到两分钟电机就有点糊的味道了,并且电调温度也很高.
好在电机和电调都没坏.可能配置出了问题.是电机太小桨太大,还是电池太猛?

网友A:
我觉得是浆小,换个9050试一下,不知我说的对不对,呵呵

网友B:
我是电机用2212KV1000,电池1700MAH,电调30安,浆是8060.感觉还行.

网友C:
桨太大,电机过载了。用7050桨就可以啦

网友D:
3楼害人
桨大了,7060的负载和8040的负载是差不多的
建议换成辉盛仿GWS HD8040,那个高速负载小一些,你的7060应该是slowfly系列的,叶尖很宽像大弯刀那种,slowfly系列跑到高速电流比较大的,如果8040还热,那就用7035的,或者不8040剪短一点

楼主:
多谢ravenfire
准备试用7035和8040看那个合适.

网友E:
啊?2208 1500KV的30A电调都不够用?? 我现在用2408-21 的,配7060 20A 电调飞塞斯纳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F:
KV1500。。。就是搭配7寸浆的。。。不过30A电调80的浆也可以用。。。

网友G:
4#的朋友。2212。1000KV。为什么要用8040呢。用1060就能发出1000KV的力了
8040是。2212。2200KV就最好的。如果是2212.1500KV的。。9050就是绝配了。呵呵。记住了。

网友G:
20A的电调只用了18A,,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