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伪液压臂

楼主(2008-07-04):
真液压臂需要好几个部件,很复杂,坏了不好修,成本也高。

大家讨论一下“用小马达带动螺杆推动伸缩臂”有什么不妥。

楼主:
第一个缺点是不是伸缩臂力量小,不能支持很大很重的物体?

网友:
用钢丝绳加滑轮拉动伸缩筒也可以实现.

网友A:
我也是这样想的,用一个电动马达通过丝杆伸缩推动一个注射器活塞往复运动,实现动作注射器的往复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想的,用一个电动马达通过丝杆伸缩推动一个注射器活塞往复运动,实现动作注射器的往复运动。

我也想了很久了,就是结构还是不好做,要么太大,要么外观不像

网友B:
用汽缸 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汽缸 代替!·

要有气源哦

网友:
我问过卖气动液压的地方,最小的所缸直径25,约二十五一个,电磁阀约四十一个.
不他他那没有气泵,记得以前见过有汽车用的给轮胎打气的小电动气泵,插在点烟器上取电的,体积很小的.

网友:
淘宝上很多类似的气动活塞,力不大的话应该很合用。

网友:
气压动作太快了,会毁掉周围的东西的,而且介质储能比较危险

网友:
支持LZ,我也想过这个方法, 觉得用在模型上力量已经足够大了,顶断塑料臂都行.
希望LZ能早日成功上图,XD们也可以仿造一下.

网友(2013-01-11):
支持,我也想用这个方法, 好像不仿真!

网友:
效果不理想。

网友:
液压的好。

网友:
使用气缸的话,仿真性不好,气压大了动作太快,较冲。气压过小则无力,而且不如液压定位准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