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新手问一下“红外平衡仪”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07-04):
超级新手问一下“红外平衡仪”的问题!谢谢!最近看到网上有买红外平衡仪的,是不是我在操控电直的时候如果有判断失误的话,平衡仪会自动介入调整
舵机
,使你不会摔机啊?有用过的哥们说说看啊!谢谢!最近想买一个

网友A:
平衡仪的作用是如果你无法判断直机姿态的情况下,你可以放开操纵杆
平衡仪会自动使飞机转入水平飞行状态,给你正确判断飞行姿态留出时间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你是说飞机如果失控的状态下,放开双手,控制好油门平衡仪就可以把飞机稳定下来吗?

网友B:
也要看程度吧 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找回平衡的~

网友C:
平衡仪主要是在接收机无输入时通过自动调整俯仰、副翼控制量使机身配平。就是悬停!
具体工作效能和你准备购买的平衡仪的工作原理有关系。我用过一款基于红外传感器的平衡仪,它仅能对HDE机身进行控制,在户外有较好的自动配平能力。如果有人或物体靠近会影响其配平过程。
楼主如果选择基于惯性导航传感器的平衡仪就没有上述问题。但这类系统对软件要求较高。惯导器件产生的姿态和速度信号存在积累误差,如果采用捷联惯导结构,整个控制器会造价较高。普通模型不适合装配。
以上是我的一点粗浅认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2008-08-08):
这是个好东东啊,不会摔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