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怎么压缩的图片

楼主(2008-07-04):
看很多朋友发的图片都很清楚   大家是怎么压缩的图片   为什么我的压缩到了很小还是超过100k?

网友:
你的早片 太打了啊

网友:
缩小尺寸,尺寸小的不能再小了再从图片质量下手...

网友:
PS一下就好了!

网友:
介绍个土办法:用QQ截图,然后另存为------,很容易缩小为几十K,且质量还不错。

网友:
我经常用windows的画图。也就是楼上说的方法。

网友A:
不要用PS,出来的一样大,我这经常报名,一般要求图片小于10K,PS过的一定大了,如果小于10K会质量相当差,你把这张图片缩到640*480,再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打开,另存(一定要另存),会小了很多的

网友:
下一个图片编辑软件。HyperSnap-v6.30.02H.rar   就是这个!

网友:
它里面有比例缩小的,我一直用这个编辑!

网友:
用画图的 图像- 伸拉/扭曲 水平 垂直都减到50 保存就可以了!要是还大在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PS,出来的一样大,我这经常报名,一般要求图片小于10K,PS过的一定大了,如果小于10K会质量相当差,你把这张图片缩到640*480,再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打开,另存(一定要另存),会小了很多的

你还处于PS初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