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评论一下2.4G的遥控

楼主(2008-07-04):
请大家客观评论一下啊,说说缺点和优点,2.4G是不是未来模型遥控设备的发展方向

网友:
我T9升级2.4G,到现在还不错

网友:
当然是方向。首先再也不用担心同频干扰的问题,也不用等你的频率;其次接收机体积通常都很小,天线又短,非常适合中小模型。功能上,现在的2.4g基本上是基于成熟的uhf遥控机的操作模式,几乎不存在重新学习的问题。发射机天线短很多,不用担心折断什么的。2。4g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功能比如说“模型匹配”,模型只会接受正确选定的记忆控制,会避免不少用a模型的设置去控制b模型这些在uhf控上经常发生的事。

缺点或者说注意事项也有一些。单体接收机因为天线短,又工作在微波波段,安装时要注意不要太靠近电池。电池在某些方向上会屏蔽信号,造成短暂失控;大型或者用碳纤或金属侧板,零件很多的模型最好用字母接收机。另外spectrum的早期接收机当断电后要过几秒钟才能与发射机对接,这在电池低压保护但又恢复后,会造成模型有几秒钟的时间不受控制,足够炸鸡了。

先就说这些

网友:
我正准备换呢

网友:
3楼说的很详细,2.4G放心用吧。

网友A:
优点:
天线短
免晶体
抗干扰
反应快
不抖舵

缺点:
接收贵

网友:
6楼的够精练的~!

网友:
接收贵,对了FUTABA2.4g六通接受哪有卖?

网友:
现在2.4G的遥控距离会短些吗?

网友:
请教

FUTABA2.4G发射机与其他牌子2.4G接收兼容吗

网友(2008-08-09):
引用 网友A:
优点:
天线短
免晶体
抗干扰
反应快
不抖舵

缺点:
接收贵

6通接收300¥,也不算贵的了。我说的是ASSAN6通接收

网友B:
感觉2.4还没完全成熟 不用这么心急着换 反过来说 大家都用2,4了 就你1个用72 也不存在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2.4还没完全成熟 不用这么心急着换 反过来说 大家都用2,4了 就你1个用72 也不存在干扰了

2.4G是成熟技术。干扰不光来自邻近的发射机,哪怕整个世界就一个人飞,来自电机,电调,金属件摩擦的干扰仍旧存在。2.4G对这些干扰的抵抗能力远远超过任何VHF UHF频段的设备。

网友(2008-09-10):
  ```接收贵???!!!  不是吧!!
ASSAN的六通接受机才260元!!

www.a-model.cn

网友:
要看2.4G用啥方案啦  用扩频的 就
不过辐射对人体不好哦

网友:
我认为还是等到性能稳定,价钱便宜了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