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一个电容爆了.怎么办?

楼主(2008-07-04):
电调的一个电容爆了.怎么办?

但是我还可以飞.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动力时高时低..谁会修的??好盈60A的

网友:
抗干扰能力急剧下降

网友:
是电源的储能电容吧,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个电容一定是要换的,而且要换原装的,不能随便找一个。好盈用的应该是红宝石的。

网友:
买个军品电容 固态的不错。要耐125度的那种比较好

网友A:
LS的要不要换这么厉害的啊?换个好点的就可以拉 一般主板用的那种都不错了。

楼主:
明天上个图让大家看看..动力时高时低..电调真的有问题..炸机后都没有检查好.!

网友B:
其实没这么要求高的,用个差不多容量的,耐压要够,在上面并上一个0.1的小瓷片,效果比什么名牌电容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这么要求高的,用个差不多容量的,耐压要够,在上面并上一个0.1的小瓷片,效果比什么名牌电容好多了

电调的负载是电机,那么大电流,并个0.1的小瓷片顶什么用,普通电解还不是很大ESR,那怕是名牌电容。
这个电容必须用低ESR的高频电解电容,也可以用固态电解电容,或者是大容量贴片陶瓷电容。如果用普通电容将面临2个问题,1是不稳定,2是这个电容很快又会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要不要换这么厉害的啊?换个好点的就可以拉 一般主板用的那种都不错了。

主板上CPU旁边的供电部分用的高个电容就是高频电解,可惜耐压不高,耐压够用的话可以换上去。

网友:
9楼说的正确。这个电容的关键不在容量,是极低的ESR。一般的电容就等着炸好了。

网友:
0.1的小瓷片不是能量储存的,是调频虑波,抗干扰用的,玩过音响的发烧友都知道,整流时一般都要用大小不同的电容的(比如10000+1000+47+0.1)。质量好的开关电源你也一定能在大容量的虑波后找到一个小电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英文很好吗?几级呀?
你的学历很高吗?,博士毕业没有呀?
还ESR呢?多有学问啊!

网友D:
楼上的不懂,自己看明白还出来显眼,找骂。
ESR就是等效串连电阻。对电调的稳压是非常关键的。 dadodo 说的没错

楼主:
唉..太复杂嗲..!!

好盈有没有专修的..介绍个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不懂,自己看明白还出来显眼,找骂。
ESR就是等效串连电阻。对电调的稳压是非常关键的。 dadodo 说的没错

骂我什么呀?
我是没有懂这个ESR,
以为很高深,结果就是阻抗
简单的东西,偏要故作深沉
哎!
阻抗两个字就能明白的,偏要说成"等效串联电阻"
这位朋友既然水平高,
我正好有个简单问题搞不定,发贴好久都没人回
就算考考你,或是诚心向你请教
去看看贴子,给我一个答案
先谢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8197

网友:
阻抗和esr能是一会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骂我什么呀?
我是没有懂这个ESR,
以为很高深,结果就是阻抗
简单的东西,偏要故作深沉
哎!
阻抗两个字就能明白的,偏要说成"等效串联电阻"
这位朋友既然水平高,
我正好有个简单问题搞不定,发贴好久都没人 ...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骂我什么呀?
我是没有懂这个ESR,
以为很高深,结果就是阻抗
简单的东西,偏要故作深沉
哎!
阻抗两个字就能明白的,偏要说成"等效串联电阻"
这位朋友既然水平高,
我正好有个简单问题搞不定,发贴好久都没人 ...

我看你的水平就是个半调子,ESR就是等效串联电阻,这是一个做电子的人的常识问题,就像做单片机的看到ROM就知道是程序存储器,RAM是数据存储器一样。
这不是什么故作高深,而是职业术语。

还有,你那个视频,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没有人会去回你,我也不会去回。既然是程序的问题,就把程序、电路放上来。光放一个电机转一下、停一下的视频。神仙也看不出你的电调有什么问题。

与其说是问题帖,不如说是炫耀帖。

说白了,你连个问题都不会问,可想而知你的水平有多菜了。所以我不打算对你的帖子再做什么回应,

对你的建议,谦虚些,多学点东西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中将好啊
我先申明,我不是炫耀什么,一个电调没什么技术含量,何况是有毛病的电调
有一个观点,跟你交流一下
就是我认为应该用通俗的语言去推广自己的专业知识
尽最大可能让别人懂,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不懂的人
************************
我就是一个不懂的人,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
我是一个医生,玩电子才半年,想跟你们学学,可是一说起,你们就是一堆术语
只有电子专业的人才能懂,还怎么普及科技呀?
举个例吧:
你说电阻我能懂,相信初中文化的朋友都能懂,我们这个低水平知道电容有损耗,有阻抗就行了
更高深的ESR我就不需要懂得,如果我的儿子搞电子,让他去掌握高科技就行了
**********************************
我没有丝毫对中将不友好的意思,就希望一些掌握了高科技的朋友能耐心帮助我这样的菜鸟
不要自命清高
****************************
说得不对的,欢迎批评

网友:
哪里能搞到这种电容?价格?

网友:
回复 网友G:

开关电源低压的滤波电容就可以用。

楼主:
应该卖碟机的地方有卖的吧.?但是我的一个电容爆了,现在我还在飞..没觉得怎么样...?

网友:
...建议直接退回好盈。。。她一定会管的。。。。也就不用在这里讨论什么微法、、、红宝石了、固态了。。。。

网友H:
楼主你好!

电调电源端的电解电容必须采用超低阻抗的,这是因为电调在工作时,MOSFET(功率管)处于高速开关状态,会产生大量的交流信号叠加在电源上。普通的电解电容阻抗比较高,因此如果用在电调上,该电容会迅速发热导致损坏,这样电源会受到交流信号和杂波的干扰导致单片机工作异常。

我们用的是日本红宝石超低阻抗电解电容,如果您找不到类似的电解电容,建议您将电调返厂维修,以保证产品的品质和性能。客服QQ为:413206023

楼主:
动力时大时小...返厂修要多久.?价格又是多少.?

楼主:
怎么呼好盈客服没理人啊.?QQ也不在噢.?

网友H:
你好,楼主!

不好意思,客服小姐请了病假,请您和另一位客户服务人员联系。

QQ306841801

电话:0755-89507106

网友:
封贴吧:搞那么夸张干什么 找个品牌好一点的P4主板就行了

那么夸张干什么  找个品牌好一点的P4主板,把CPU座边上的那种耐压16V的电容换上就可以了(注意是16V那种,千万别用6.3V那些),至于容量没有什么影响的,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
没有那么神奇,我用开关电源低压的滤波电容换上试了,效果一样的,也没有炸。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楼主!

不好意思,客服小姐请了病假,请您和另一位客户服务人员联系。

QQ306841801

电话:0755-89507106

这个是不是好盈的客服呢..我准备返修..!自己不会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好盈的客服呢..我准备返修..!自己不会搞.

楼主你好!这个也是我们的客服,直接联系就可以了。

网友:
ESR是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的缩写,即“等效串联电阻”。理想的电容自身不会有任何能量损失,但实际上,因为制造电容的材料有电阻,电容的绝缘介质有损耗。这个损耗在外部,表现为就像一个电阻跟电容串联在一起,所以就称为“等效串联电阻”。电容器除电容量、耐压值、耐温值外,其他较重要的指标就是等效串联电阻(ESR)了。有的电容器上有一条金色的带状线,上面印有一个大大的空心字母“I”,它表示该电容属于LOW ESR低损耗电容。有的电容还会标出ESR值(等效串联电阻),ESR越低,损耗越小,输出电流就越大,电容器的品质越高。ESR是等效“串联”电阻,将两个电容并联则会使之减小。因此在需要更低ESR的场合,而低ESR的大容量电容价格又相对昂贵的情况下,用多个ESR相对高的铝电解电容并联,形成一个低ESR的大容量电容也是一种常用的办法。很多开关电源采取的电容并联以降低成本。

网友(2009-06-25):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

电调电源端的电解电容必须采用超低阻抗的,这是因为电调在工作时,MOSFET(功率管)处于高速开关状态,会产生大量的交流信号叠加在电源上。普通的电解电容阻抗比较高,因此如果用在电调上,该电容会迅 ...

可是我的好盈40A的原装电容也发热得很历害,莫非好盈采购的是假红宝石电容?

下午飞完4组A123后,一摸电调,散热片倒也不烫,大概是五十度左右,忽然手意外地被烫了一下,原来电调上的电容发热得更历害,手指都不敢长时间触摸它,估计有六十度以上,现在才知道原来电容也会发热得这么夸张.......

网友:
不懂了,我的200A电容爆掉,我换了50V2200的大水塘,一样用啊

网友:
好像开始明白ETTI电调选配的电容板的用途了,受益匪浅

网友(2009-10-07):
电调用了单片机工作频率高 电机工作中也会产生很多脉冲干扰这些干扰窜入电源 由于电解电容2极是卷绕结构存在等效电感高频内阻大所以高频损耗也大工作中就发热爆炸 办法是用耐压温度容量足够电解并小高频电容减小高底频内阻来解决

网友(2010-01-11):
理论高手不少~~~~~~~~~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I:
最好换个一个好的,唔系的话飞地地抄机仲烦,个下唔指一百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