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的四合一

楼主(2008-07-05):
LAMA V4的四合一坏了,有修的地吗?

网友:
找位懂集成电路的同学帮你看看。不行就买个新的吧。帮顶了

网友A:
关键是怎么坏如果是马达不转了就好办换FET就可以了,成本超级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怎么坏如果是马达不转了就好办换FET就可以了,成本超级低

就是马达不转了啊?什么是FET,怎么换啊?

网友:
就是啊,我也坏了四合一

网友:
绝大多数了lama烧4和1都是fet坏掉了.FET就是场效应管电子市场有卖的。找个修手机的换上就可以。很简单。

网友:
我的是烧断了电路,被我弄来弄去又烧一次,彻底没戏了

网友:
一般是MOS管烧了,大约1.5元一只,去修显示器的地方买。

网友:
那个很容易坏么,我正打算买这个飞机呢

网友:
那个黑的八爪的东西叫什么    全称是什么       到电子商城怎么问

网友:
贴片场效应管,然后说型号

网友:
四合一一般不容易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