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哥舵机测试仪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8-07-05):
请问各位大哥
舵机
测试仪是干什么用的?我买的同一品牌的舵机有的快有的慢,有的角度大有的小,用舵机测试仪能修正吗?谢谢

网友A:
舵机测试仪就是做舵机测试的 不能修正舵机 有了它就不用接收机和控测试舵机了 我个人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B:
同意一楼的意见!!

楼主:
那什么东西才能修正舵机呢?好象都是用控来修正的对吗?我用天9,很多功能在说明书上都讲得不清不楚的。

网友C:
你还是卖了天9吧。
用卖天9的钱,买个天6A,再买几个好舵机,比如ESKY、GWS的,辉胜的也不错,然后好好学学航模知识,再找你那的会飞的人教教。
你缺的不是一个讲的清楚的说明书,而是一个讲的清楚的航模入门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评的准确!的确我们的国情是这样的。

楼主:
我玩直机两年了哦,已经可以稳定的倒飞悬停了。一直都用辉盛的舵机,但是发现这种舵机性能不是很好,我想知道是我调的原因还是舵机的原因。还有用好的舵机例如65MG会不会也出现反映的速度不一样或者转动速度不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