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村姑

楼主(2008-07-05):
豆豆自己看吧,最高位置了.我可是什么都没折腾.因为我觉得够用了.

郁闷,又找不到发图的按钮了. 找到了.
手机晚上照的,凑或看吧
工作高度,那尺一大格一公分

全身照

大房,二房.

还是来张清晰的.也是绿的.

网友:
右上角阿。坐沙发等图

网友:
含苞待放!

网友:
的确乡土气息浓厚

网友:
看见了~~`~~~~~~
谢谢了~~~~~~~~~~~~~~~~~~~``

网友A:
折腾兄的驾子都是用锣丝上的~~~

网友:
不知折腾兄是否和在下一样是个焊肓?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ZX?价格如何?

网友:
我是被骗进来的...看不到姑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兄的驾子都是用锣丝上的~~~

没错,全螺丝固定,因为我折腾的东西用不着焊,就算是焊也只是焊电路,用35W电烙铁足已,应不着化铁.所以没焊机.那个大房是跟老房同时买的,二房去年5月买的.常用,架子一点问题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ZX?价格如何?

神机的51 , 1700大洋.

网友:
都是徐3挺的。

网友A:
折腾兄:51主轴的微量进给是用手轮控制吧,最小可以精确到多少?0。0X毫米?

网友:
来看美女,没看着。
看到个大JJ。

网友:
俩傻大粗,但都是干活的身板。
这叫“内在美”!
现在想找个内在美的女孩都难喽
内在美,享用的是自己
外在美,被享用的是自己。呵呵有点偏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兄:51主轴的微量进给是用手轮控制吧,最小可以精确到多少?0。0X毫米?

全是手轮的啊,你不是也买了啊,难道你买的时候有自动的?你问的精度是不是相当与上下位置的?关于问到能0.0X我到是不知道,但我感觉是那个鸡头超重,在操的时候上下几乎不会有什么运动,所以是调到哪里就切到哪里.有朋友为了上下移动方便加过顶推弹黄,但我觉得这相当减轻了鸡头重量,螺杆总有间隙,当铣刀受力时可能会引起上下震动,影响切削面.所以就一直这样了,主要是我比较懒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是手轮的啊,你不是也买了啊,难道你买的时候有自动的?你问的精度是不是相当与上下位置的?关于问到能0.0X我到是不知道,但我感觉是那个鸡头超重,在操的时候上下几乎不会有什么运动,所以是调到哪里就切到哪里.有 ...

我那买51拉~~~
我就台还没搞完整的615~~~~
主轴上下的进给量可以精确到0。01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买51拉~~~
我就台还没搞完整的615~~~~
主轴上下的进给量可以精确到0。01不~?

我觉得可以.不过要有耐心,鸡头很重,很容易调过了,还有要配个好夹头.
那615有什么好折腾的呀,装个电机就成了啊.还有就是垫垫平.最多两小时.
架子嘛买材料时就让商家裁好,回家就打洞了,有什么好折腾的?也就两小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以.不过要有耐心,鸡头很重,很容易调过了,还有要配个好夹头.
那615有什么好折腾的呀,装个电机就成了啊.还有就是垫垫平.最多两小时.
架子嘛买材料时就让商家裁好,回家就打洞了,有什么好折腾的?也就两小时.

十字滑台的精度如何~?
回差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滑台的精度如何~?
回差大吗~?

折腾兄那去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十字滑台的精度如何~?回差大吗~?

楼主:
哈哈,看回差去了,大概手轮转十几度的样子.我用的时候都是顶死工件再开操.十字滑台可以固定或调松紧,也就可以控制震动和精度.粗操的时候松点,摇起来省力点,操面粗糙点,精度底一点细操的时候紧一点,操面光滑点,但铣刀印总是有的.没装平口钳时把表夹在夹头上量过滑台,基本在2格内跳动.

我比较懒,买回来后彻底清洗,然后上厚牛油,然后就一直操到现在.还没洗过第二次,所以看上去比较赃,上牛油是因为不容易干,虽然不利高速运转,但为了省事就不高速了.

网友A:
折腾兄的铣夹头咋看起来比别人的要长一些~?

网友C:
折腾,我想问下,这个51的钻洗,包到家多少钱?包括电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兄的铣夹头咋看起来比别人的要长一些~?

这个夹了 14MM铣刀

这个空的,拧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我想问下,这个51的钻洗,包到家多少钱?包括电机等?

这个只铣不钻,无电机,无夹头裸机,1700大洋.自己配山东精密夹头180,1.1KW单相电机(闽东)620,58件(好象是)压板130,就这些了.

网友:
哈哈,偶的配制和折腾兄一样。只是平口钳偶用的死的,不打角度。

网友A:
装上铣刀到平口钳的口顶约有3CM的距离吧~~~
感觉够用了~~~~

网友:
。。。还多点就好。

网友A:
加高~~~~~
厂家不是在立柱下垫块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上铣刀到平口钳的口顶约有3CM的距离吧~~~
感觉够用了~~~~

装14MM铣刀离平口 2CM,离台面 14CM;
铣刀伸出 3.5CM.

高点,大点的东西就用压板,因为这钳也钳不稳了.用钳的东西也是工作面尽量近钳口.这样稳当.铣跟钻受力不一样,方式不对震动大,对床有冲击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高~~~~~
厂家不是在立柱下垫块贴吗~~~~

对,这个很方便的.我原来垫了两块100的槽钢,觉得没什么用处,就拆了.主要是现在放的位置高度不够.
其实高度一百四五十的金属块块对我来说已经是超大了,不会去折腾,所以我用这个是够了.

网友A:
折腾兄感觉十字台的横向和纵向的行程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兄感觉十字台的横向和纵向的行程够用吗~?

首先你要想好折腾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你要想好折腾什么.

啥都想搞搞~~~~~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请问下折腾,我的51主轴用手转主轴好象挺紧的,你的新的是不是这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折腾,我的51主轴用手转主轴好象挺紧的,你的新的是不是这样的啊

不是挺紧,是非常紧,旧的也紧,想那大鸡头压在上面确实不轻松,不过也有好处,开操的时候有这头压着很稳当,不会有上下震动,我一般是先往上调过然后向下慢慢调.,坛里有弟兄用支撑弹簧,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操作起来应该会轻松,但我想可能会容易有上下震动,毕竟螺杆有间隙的.

网友D:
立柱也是紧啊,但我的主轴啊,主主轴皮带轮用手转觉得挺紧的,相对一些轴承转动的来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柱也是紧啊,但我的主轴啊,主主轴皮带轮用手转觉得挺紧的,相对一些轴承转动的来说的

主轴跟车床主轴的感觉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跟车床主轴的感觉差不多.

我615车床的主轴就很紧~~

网友F:
喜欢暴操铁鸡的,娶村姑没错,下得猪卷,上得禾堂,身体结实毛病少,个性敦厚易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喜欢暴操铁鸡的,娶村姑没错,下得猪卷,上得禾堂,身体结实毛病少,个性敦厚易伺候……

最想听听云版对XJ51这款铣床的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6f%E4z,F!M.T9p7F
最想听听云版对XJ51这款铣床的评价~~~~~~~~

没有操过,不好评价
主观感觉,还是有点

网友A:
是啥主观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啥主观感觉~?

哈哈没有摸过村姑是啥味道,所以凭空推测属于个人偏见

网友:
村姑的身份证明材料: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参数                                                       主观感觉
1       工作台工作面尺寸 ( 长×宽 )       500 × 180……………………… 工作台长宽与机体相对匹配
2       工作台纵向行程                              245/ 丝杆 180/ 手板……………  够纵深的
3       工作台横向行程                              150mm……………………………反而缩水了?证明骨盘够大是个产子的料
4       铣头垂直行程                                  170mm …………………………  铣头在立柱燕尾导轨内能够行走的最大长(高)度
5       工作台 T 型槽数                             3   …………………………………工作台面有三条T槽,紧固工件或夹具更方便
6       工作台 T 型槽宽度                         12mm ……………………………一般用10的或者8的螺杆码工件够了
7       工作台 T 型槽间距离                     50mm…………………………… 没意见
8        垂直导轨至工作台中心距离          200 ~ 280mm ………………    空间尚可
9        主轴孔锥度                                     莫氏 4 号,也可供7:24 ………锥孔够粗,干活平滑,但细看主轴头不可摆角度
10      主轴端面至工作台面中心距离     30-200 …………………………   净高偏矮,一般加工适用
11      主轴中心至立轨导轨距离             170mm…………………………   主轴悬出最大距离
12      主轴电机功率                                  0.75kw …………………………  功率足用就行
13      主轴电机转速                                  910 r.p.m. ……………………… 三相6极电机够力啊
14      主轴转速范围                                  370-1000 r.p.m.  ……………… 皮带变速,故障率低
15      机床外形尺寸(长×宽×高)      700 × 800 × 900mm…………占一张电脑桌的位置
16      机床净重 (kg)                                 175  ………………………………健硕的村姑重有份量
17………………………………………………………………………………几何精度不明,但一般用途加工可用
18………………………………………………………………………………其它直系亲属(附件配件)不明
19……………………………………………………………………………… 丝杆直径、螺距:不明
20……………………………………………………………………………… 普通丝杆回差:不明,但肯定是有虚位的
21……………………………………………………………………………… 箱头垂直锁紧手柄:有;手动手轮进深操控感觉:稍紧
22……………………………………………………………………………… 工作XY台锁紧手柄:有;手动手轮进给操控感觉:可以调松紧
23………………………………………………………………………………主轴微调进给:无
24………………………………………………………………………………外观:土妞

网友:
晕版够尽职尽责的~~~~~~~~~~~~~~~~~~
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