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50不停摆尾,有视频

楼主(2008-07-05):
前几天刚装上,机械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悬停时摆动特别厉害,航线还好点,只要一停下又不停摆
用的是GY240+3003锁尾,会是陀罗仪的问题吗,之前雷虎30用的就是GY240+3003锁尾,一直没问题
请帮忙分析看是什么原因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4Mzg0ODA=.html

网友:
陀螺仪感度设高了吧,降低点就好了..

网友:
LZ的机机喝醉了酒.

网友:
感度多少?

网友:
提高主轴转速

网友:
提高主轴转速摆尾将更厉害!

两种措施:
1、降低感度
2、减短尾舵机摇臂长度

楼主:
感度我从100%到20%都调了好几次,摆尾依旧

网友:
再把螺距降低一点,或者把油门提高一点,

网友:
尾翼空行程太大了

网友:
原因有很多

一、机械方面: 1、转速与螺距的配合   2、主、横轴有无弯曲   3、皮带、尾波箱齿轮是否打滑   4、尾桨毂有无受伤  5、尾舵机盘球头安装位置离中心过远或过近   6、关闭锁尾后调整自然中立点是否准确到位;     二、电子方面: 1、控上的陀螺感度模式 D/R、AUTO设置是否正确  2、感度需要从小调到大

网友:
感度高,或者罗距大了,再次尾轴湾了

网友:
感觉好象是皮带松呢?!!!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皮带或齿轮打滑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用乙醇汽油?喝醉了~~~~

网友:
逐步检查吧!
1、敢度过高
2、皮带过紧或者过松
3、舵机舵力不足

网友A:
换GY401+9253肯定解决问题,我以前的机器是401+3003,也有这样的毛病,怎么设感度都白费,换9253后利马解决问题,不信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GY401+9253肯定解决问题,我以前的机器是401+3003,也有这样的毛病,怎么设感度都白费,换9253后利马解决问题,不信可以试试。

401+3003只要不锁尾就没事

网友:
LZ 调好了吗?

网友:
降桨距 降感度

楼主:
还在试

现在把感度调到35%左右好些,但还是有点晃

网友:
可能是发动机富油了,转速不高、震动太大造成的,因为我得黑鹰500油机就会这样,很多人都说与这个无关,
但我的却实际是这样,可能是我个别鸡鸡的问题吧!!
我的黑鹰500配置 15级发动机 401+9257  65MG*4
也算得上中档配置了吧。

只要是发动机富油,转速不高,震动大,发动机好像有咳嗽的现象,尾巴就会像楼主鸡鸡的尾巴一样发抖,把发动机调贫油一点就正常了!!

第一个视频直升机有点富油,不是很稳定,视频结尾得时候发动机状态应该比较好,
启动过程中忘记把熄火开关关闭了,所以启动了很久,第二个视频感觉状态良好!
http://player.ku6.com/refer/-RdIeKQjT7NXJ4bg==.html
http://player.ku6.com/refer/t-4BNrTzC8lLVNr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