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关于DX7的问题

楼主(2008-07-05):
最近想换2。4G控了。选择了DX7,想问问DX7日本手能改美国手吗?原配接收机是哪款呢?或者说哪个接收比较好些呢?有没有中文说明书呢?谢谢了哈

网友:
不能改,必须买的时候就确定,而且还有分短油门和长油门的版本,原配接收AR7000或电直版AR6100,当然是7000好,无说明书但设置很简单,不用客气

网友A:
无法直接从菜单改,但是所有的遥控器打开后盖把线重新接一下都能改成任何模式。再说从日本手改到美国手本来也需要开盖(油门金属片和弹簧要从一边移到另一边)

DX7有几种配置。如果是买飞大飞机的那种配置,随机附带的是AR7000和标准尺寸舵机;如果是小飞机配置,附带的是AR6100和微型舵机。可能还有其它配置,问问商家就知道了。

常见的spektrum接收机:
AR6000是最老的那种,体积小,但是只支持dsm
AR6100和6100e是随DX7一起出来的,体积也非常小,支持dsm2。e版本安装的是端部插头适合在上下空间狭小的地方安装
AR6200和7000是子母接受,比较适合大点的飞机
6和7应该还有9指的是通道数

网友:
DX7哪有右手油门卖,我问的都是左手啊

网友:
我也想换这个控,看了一下,和JR的菜单与设置都很相似,软改不了美国手,只能硬改,接收机只能看你用在什么机型上面,小的飞机6100好大的飞机只能700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心里有数多啦

网友:
AR6100很轻便, 价格也便宜很多, 适合飞翼或小型飞机,

AR6200,AR7000 都是双接收, 性能比较优越, 无论距离远近, 机机大小, 都很合适.

网友(2008-08-12):
引用 网友A:
无法直接从菜单改,但是所有的遥控器打开后盖把线重新接一下都能改成任何模式。再说从日本手改到美国手本来也需要开盖(油门金属片和弹簧要从一边移到另一边)

DX7有几种配置。如果是买飞大飞机的那种配置, ...

版本1.2或1.6,这个只是接收机的版本吧,对发射机,没有限制吧。另:DX 7现在买的话需要软件升级么???谢谢

网友:
DX7可以改美国手,不过要反几条线,否则微调是反的,油门也是反的,改好后后进工程模式重新校正就可以用了。
缺点:不论怎么改,油门的指示条仍然在右手,升降也是如此,但不影响使用。

发射机好像没有改新版,只是接收机有改新版。
AR6100接收只有3.5g,非常不错。只有146IP一个零头那么重,价格也便宜。

楼主:
谢谢冰大,我的DX7很快就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