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版PITTS有人飞过吗?需要什么配置

楼主(2008-07-05):
翼展:804MM
全长:766MM
全重:480克
摇控器:4通道4舵
想弄一架,玩过的朋友介绍一下,好飞不?需要什么动力配置 谢谢

网友A:
我觉得2212,KV1400,9050浆,30A电调,2200MAH 15C 3S,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楼上的配置,电机会很烫。2212,kv1000左右,3s,9050。电池1300mah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C:
此机非常灵活,装机时一定要注意机翼角度和重心,不然很容易抬头。我原来的配置为2217+30A+2200MAH,电池太大,塞不进,自己动手后才勉强装入,

楼主:
我也是想上2200MAH的 可以兼顾450

网友D:
多少米一架好,好吸引啊

网友E:
好像是600多块一只啊...漂亮

网友F:
电池放在机头才压得住!

网友G:
回复 网友H:
这机是电动的不要600那么贵,谁想要的我300给他,我这有10架.要的联系.QQ184126606.

网友C:
这个飞机淘宝上卖360,在5IRC上开心豆子那里套材卖2XX多。

楼主:
补充一下,是开心的豆子 在5IRC搜一下就知道了 是套材,买回来自己动手,好象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