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 变频版兼容接收机问题

楼主(2008-07-05):
我的控已经设成 PPM模式了.控是50频点的 11-60
我的小红鹰620 接收机用的是72.130晶体
我把高频头左边一个开关调到1 右边一个开关调到3  .这样设置频率是对应72.130吗?
接收机都没有反应!

网友:
不对。
72.130对应的频点是17.
把10x的调到1,1x的调到7.

楼主:
真的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频率开关设置错了
11-60 相相应的分别都是什么频率呢?

网友:
72 MHz 频段
(仅限航空模型使用)
频率      通道
72.010     11
72.030     12
72.050     13
72.070     14
72.090     15
72.110     16
72.130     17
72.150     18
72.170     19
72.190     20
72.210     21
72.230     22
72.250     23
72.270     24
72.290     25
72.310     26
72.330     27
72.350     28
72.370     29
72.390     30
72.410     31
72.430     32
72.450     33
72.470     34
72.490     35
72.510     36
72.530     37
72.550     38
72.570     39
72.590     40
72.610     41
72.630     42
72.650     43
72.670     44
72.690     45
72.710     46
72.730     47
72.750     48
72.770     49
72.790     50
72.810     51
72.830     52
72.850     53
72.870     54
72.890     55
72.910     56
72.930     57
72.950     58
72.970     59
72.990     60

表内频率为发射频率(通道频率)。
接收机专用的晶体上印的应该就是通道频率,只要注意是一次变频还是两次变频就可以;普通晶体上印的是实际谐振频率,用到接收机上有许多地方要注意,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
有一个换算方法就好了.......

楼主:
如果是二次变频的接收机,接收晶体72.130 也是这样对应17通道的吗?

网友:
接受晶体上如果标了72.130,那么这个晶体就是17通道。
如果是一次变频的接收机,则必须配用于一次变频的标72.130或17的晶体
如果是两次变频的接收机,则必须配用于两次变频的标72.130或17的晶体

通道频率的换算方法:
72.010MHz +((通道数-11)×20KHz)

网友:
买控的时候说明书里面有各个频段表,
我把它复印后贴电池盖里面,用起来一看便知!
换算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