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22充电板之怪事!

楼主(2008-07-05):
先看看图

相信熟悉这个板子的朋友都不会陌生这板子的构造,在此我就不多介绍了。。。根据厂商及众多模友的介绍和经验,这个板子的输入电压是可以大范围波动的,从6V到十几伏变化,起输出电流也就是设定的恒流值不会改变,我手头有3个这样的板子,一个板子就是这样子的,对电压的适应范围很大。但是另外两个板子确出现了令我非常不能解释的现象,在此呈递出来,麻烦高手帮我解决。。(大家要仔细看描述,要不可能会弄不清楚)注意:全过程使用电源均为直流稳压电源,电池输出端窜连有电流表,所测均未充电电流真实值。
操作工程及显现描述
将电源负极直接接至充电板负极处,电源正极接在AV输入的右端焊盘上,通过正象导通的二极管通向电源正极,此时接上电池,电源电压调至6V,充电电流170MA,升高电源电压,一直到7.6V,充电电流均未变化,当电压超过7.6V,电流随电压升高而增大,一直到电源电压升至9V左右,电流达到最大,继续升高电压,电流回落,当电压到13V左右,电流为320MA。
为了查找原因,我用替换法将好班子的功率管还有IC分别换到了这个问题板上,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忙活了好一镇子,一无所获。于是尝试将电源正极直接接到板子正极上,问题解决了。。变幻电压,充电电流未改变。。。。
于是开始查找损坏元件,开始怀疑二极管,后经试验发现不是,这样看跳换接线位置,所涉及的元件只有电容C1了,于是拆掉电容C1,将正极接到AV输入右端大焊盘上,问题解决,调整输入电压,电流不变化。。。
后经检测,电容并为被击穿,也有储存电量的能力,应该是一个好电容,但是我找了一个好的电解电容按正负脚对应接上,调整电压电流也没有发生变化。。。。

以上便是整个试验过程,虽然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原理始终想不明白,一个电容,又没有坏,而且没有直接介入充电电路,是原来使用AV输入时滤波用的,为何会对整个电路的工作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想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明白,还请高手指点,带着强烈的求知愿望,在这里发帖求助,各位大虾,先谢过了!
顺便问下,这个板子,哪个电阻是改电压的啊。。。论坛上有帖子介绍没有?

网友:
其实这个板在大电流充电的时候,输入电压要是太高的话,mos管发热太厉害了
一般是5v~6v左右
具体的改造lz可以搜索一下论坛吧

网友:
是电容漏电了吧

楼主:
高压没有问题。。。高到13V电流一样不会变化。。二楼的兄弟,电容有问题是肯定的,但是为什么电容会引起输出电流如此大的变化,请高人出手相助!

网友:
稳压电源是不是有取样电阻??

小电容漏电造成电源叠加了干扰,影响IC或者调整管的工作点。至于电压高了就好了,可能跟调整管的工作曲线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