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用什么便宜的替换???

楼主(2008-07-05):
刚买的1个小时就 烧了。用个便宜的;练练手, 那种可以完全替换呢??

网友A:
换一个,怕是不行

网友B:
1小时就烧,可能是飞机上什么东西没调好,阻力太大所致。先排除之,再考虑进舵机。不然,换一个烧一个。

网友C:
剩下的全部出掉可以换回来好多辉胜9g,够你烧得了

网友D:
辉盛9克,前提是你要耐得住重复拆装的麻烦。

网友E:
出掉2个 65 的话 可以买回来 10个辉胜

网友F:
辉胜吧,便宜。

网友G:
辉盛的 9克舵机 虽然便宜又稳定 可性能是比不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