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翼問題``

楼主(2008-07-05):
機翼有雙凸和平凸.....兩個有什麽不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沉啊...

网友B:
双凸的两边都是凸的;平凸的是一边平一边凸.平凸翼升力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凸的两边都是凸的;平凸的是一边平一边凸.平凸翼升力大一点.

噢```謝謝  那如果我玩3D應該凸嘚吧?

网友:
练习机大多是平凸,象真机大多是不对称双凸,3D、特技都是双凸。

网友:
平凸 飞机一般是练习机

因为 他 升力好  不过有个缺点 就是 他一边生力 高 一边低 所以说 练习机倒飞 过来 他就掉高度  因为 升力 反过来了 不过双吐不一样  他两边生力一样所以说 怎么翻过来  生力都一样不掉高度  当然掉高度不是 就因为 机翼形状而定 还有他  两个机翼的 高度啊设计问题都有 不过大概是这意思 呵呵